DELL 1545的板一片,故障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2-10-11):
有DELL 1545的板一片,故障为进系统掉。检测出CPUVcore偏高,换了之后电压正常了。再进系统还是掉电!求各位出个主意,帮个忙!

网友:
过热保护信号查了,是正常的。

网友:
怎么只有人看,没有回复啊。

网友:
把CPU供电心片和MOS管全部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