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超高求助

楼主(2012-10-11):
 一块华硕M2N68-AM小板,温度显示很高,冷机开机bios显示CPU温度就达到98,手摸散热片一点温度都没有,也不断电保护,不知道用长时间会不会挂U,求解决办法

网友:
首先查CPUVcore是否正常,再查CPU温度侦测脚。

网友:
要是排除散热问题的话,那就是cpu本身的问题,尤其是AMD双核的,我们一夏天不知道接了多少块了

网友:
5000+的cpu我换的太多了啊!换个u试试吧

网友:
cpu没问题,这个已经测试过了的,换其它正常的也是一样,能肯定已经是主板的问题,而且有时正常,有时很高,估计是CPU座,只是现在没设备换

网友:
遇到这样的,一般刷最新的bios解决。你上官方网站 找bios刷了看看。。。

网友:
看下温度监控那部分

网友:
CPU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
去年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但今年amd 双核的好多个都是这个情况,换了cpu就好了,intel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已经说了换过U还是一样。可能还是主板的问题。查CPU,THEM脚。

网友:
把CPU和主板互换一下,不是CPU的问题了CPU检测温度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
台式水冷超强的撒

网友:
还是以实际问题为准, 手摸温度不烫就可以了

网友:
嗯!检查一下CPU的温控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M2N68的某个型号,记得官网有BIOS解决温度异常的问题,试着刷下,不过最好先换U,AMD的AM2 CPU坏太多了

网友:
有时软件测的也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