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i5G31-L

楼主(2012-10-11):
主板不工作,显示FFFF代码!供电均正常!求助,杂个整法

网友:
像你这样提问一般直接换主板得了

网友:
你起码得告诉我们   电路上的一些问题吧

网友:
看CPU电压正常不,跑这个马,多半是它没有工作。

网友:
先清CMOS,再刷BIOS,用测试卡测全板的各种电压、时钟、复位、AD线阻值等是否正常,上BGA机加焊桥,还是不行就以15元卖给收废品了,没有修的价值了。听我的没错的。

网友:
晕,这样不好查

网友:
看下电压正常吗?

网友:
你那样描述!估计不好确定问题

网友:
呵呵,弄好了,那板是放着放着坏的,CPU那里受潮了!

网友:
你还是没看懂我的回复,这不是客户换不换的问题。你要我们帮你,你首先要把自己测量的数据告诉我们吧,例如 整版的供电正常不,复位,时钟。CPU是否发烫。你觉得哪里不正常的发上来。这样才能讨论啊

网友(2013-01-23):
我的是不复位!!没有复位电压!!!!我郁闷死了

网友(2013-07-16):
放坏的机器,现象也奇怪,难以疹断呀
我昨天也修一台,关机会自动重启的,
怎么弄都不行,头都大了,只 能将就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