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R840N发不出WIFI信号

楼主(2012-10-11):
TP-LINK WR840N突然发不出WIFI信号,拆开后短路用镊子短路连接天线的一个电阻,有了一下信号,拆下电阻短接信号时有时无,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再焊上,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指那里有没有电压呢?

网友:
建议升级一下软件试试,硬件的话,可以考虑路由芯片加焊,一般不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AR7241坏了,摸上去很热,暂时没有零件换,网上很贵啊。

网友(2016-02-20):
兄弟 路由器还在 吗 发个固件上来  我手贱  升级失败了 现在找不到固件 官网的不能直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