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三星 740n 电源板 5脚 管子 型号

楼主(2012-10-11):
(图片)

网友:
场效应管

网友:
管子的型号:STU407D

网友:
这个电源板四个电容都鼓起来了。

网友:
除了電容已經鼓起外,基板也有變色,代表運作時溫度很高。

网友:
换一块板子吧,那块搞好再装给别人

网友:
电容也鼓包了

网友:
目测四个电容鼓了,温度肯定一直不低,板也烤焦了。

网友:
*脏话*!楼主啊!你看电容都鼓包4个啦!

网友:
改个高压条,需要加焊其它地方

网友:
740直接换板,mcu出问题的也比较多~1

网友:
STU407D  N+P MOS 用  4606 改了.   还有问题. 负载不起    哎   那个6脚的电源管又没有

网友:
此板温度过高所至,最好换个通用板

网友:
记得换电容的时候,一定要把5V.12V的滤波电容全部换完。要不然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了

网友:
估计高压板也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

网友:
这种烧焦的还是换板吧 电路板变色后会碳化 容易漏电

网友:
4525GEH可以代换,所有三星机子我都是用那个代换的,

网友:
我今天也搞了一个,看来这种坏的多呀。主要是电容坏,再坏管子

网友:
STU407D STU309D AP4525GEH STU404D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