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AMD笔记本CPU代用

楼主(2012-10-11):
我有一台HP6535B的笔记本,cpu不知道是否坏了,现在有一个HP6535S的CPU,型号是QL64, 2.0G的,不知道这个CPU能不能用在HP6535B的主板上,有知道的请帮忙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
HP6535B 的CPU是什么的

网友:
本身用的是什么CPU啊,看看参数就知道能不能代换了啊

网友A:
不能代用,你那6535B的CPU是普通CUP。比如HP,V3000AMD就能代用!

网友:
补充,TK都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代用,你那6535B的CPU是普通CUP。比如HP,V3000AMD就能代用!

6535b应该也是双核的吧?
刚才找了整机型号是 GW686AV
我有试过MK38的CPU也无法点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35b应该也是双核的吧?
刚才找了整机型号是 GW686AV
我有试过MK38的CPU也无法点起来

恩,普通双核。你找个TK的试下,况且这机器容易出北桥问题。

网友(点评):
TK 56 57 58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