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联想g46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2-10-11):
       接到一台联想g460独显i3机器,版号:LA-5751P 该机据客户讲是进水开机掉电,拆开机器发现在ec旁边有少许水迹,将Q20旁边的一个电阻腐蚀,查图纸是一个20k的电阻。将水迹清理干净并将腐蚀的电阻换掉,加电试机顺利点亮。本以为就结束了,谁知恶梦才开始。
      装机后貌似一切正常,过了一会儿小弟跑来说好像电池不充电,能放电。我看了一下果然如此,就换了一块电池,现象依旧。看来进水的机器就是麻烦,没办法,再次拆机。
      板子拆出来后,首先检查充电电路,充电芯片是isl6251.先测其供电端,1脚vdd和24脚dcin均无电压。该芯片供电由pq2提供,要使pq2导通并提供电压必须使pq38导通,pq38的导通受pd1的控制。pd1有两个控制信号,fstchg和susp#,susp#是开机后才产生,暂且不去理会,着重查fstchg电 平。fstchg同时是isl6251 3脚的充电开启信号,来自ec的89脚。 测该电平在接上电池和不接电池时均为0。联想到ec局部进水,看来是ec局部损坏了。手头暂时没有kbc926qfa1的ec,定芯片。
      两天后芯片到了,信心满满地换上,郁闷了,依旧不充电。89脚电平依然为0,难道芯片是坏的,不会呀,开机正常,两个芯片不会都坏同样的地方,再查。
测电池接口3,4脚电池检测端电压正常,通往ec正常无断线。5脚温度检测端正常,不接电池3.3v,接电池2.0v左右。充电芯片外围正常,无短路,断路。这就百思不得其解了,为什么就没有开启信号了呢?实在不行,先强加个信号吧,于是从的pd1的2脚飞了根线到主板的3.3v,插上电源和电池,依旧不充电。测6251,1脚5v,24脚19v,3脚3v,8脚2.3v,19,20脚19v,18,21,21脚11v电池电压。条件都满足,可就是不充电。这可真是走投无路了。定下心来,点上一支烟,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没检查到的地方。突然想到会不会是ec程序出错导致其没有正确发出信号。于是立刻找到ec的256k的bios芯片u9,将其摘下 ,下了一个ec bios,将其刷好后焊回主板。上电,天哪,充电电流居然华丽丽的上去了。真是坑爹,害我查这么长时间。奉劝大家遇到此类故障,先刷ec bios。

同时附上图纸和ec bios 联想g460

求EC的资料。。给力!!

网友:
ECBIOS资料你也有啊,高人,传上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高人啊,还是你路子广啊。换我可能就放弃了!

网友:
EC的BOOS吗     是不是BOLS芯片啊

网友:
呵呵!恭喜楼主终于成功啦!嗯!BIOS经常是我们健忘的关键啊!

网友:
好经验,EC程序会影响充电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南极宝宝 -2 严禁灌水

网友:
好贴子啊    好好学习

南极宝宝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到是EC   GPIO 脚立马刷BIOS。啊~~~

网友:
BIOS影响不充电,个人认为很少。不过也有可能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南极宝宝 -2 严禁灌水

网友:
bios的故障太多了,真不好测啊

网友:
真正的高手,对电路很熟悉呀。

网友:
看来BIOS 和很多 问题都关系密切啊。。。

网友:
不错,我们要先软后硬的宗止

网友:
好经验,人人常常会忘记BIOS的 功能

网友:
一般能开机不充电很难想到是BIOS资料不对

网友:
兄弟,你真牛,我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