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 分区分错了

楼主(2012-10-11):
320的硬盘 四个分区 客户从坐系统直接把硬盘分成一个区了 要以前F里的数据 有什么软件可以恢复
硬盘

网友:
直接搜F盘DBR写分区表里

网友:
找回分区就行了,用磁盘医生、diskgen等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在我们论坛下一个DISKGEN恢复分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