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不加电

楼主(2012-10-11):
今天接到一台这机子 一看就知道啥问题了 不加电 拆机 洗刷洗刷噢噢 两个一块刷 之前修过 所以就洗刷洗刷了 结果还是那样  这就开始郁闷了  此机没有进水 也没有摔过  也没有烧 就是不出3 5V 开机电压有 所以洗刷就可以了啊  为何此机不行呢 郁闷了一会 换几个版本  还是一样  TMD 不知道咋搞 主板新的不得了 有没有人还碰到过其他啥问题 会这样的  我想也不会有  不管有没有  来个信 老困了 想睡了

网友:
貌似 刷ec  bios 要解密  ...遇到过

网友:
还是一步一步来

网友:
慢慢来,一步步的查呗

网友:
还是回家洗洗睡 吧

网友:
换个BIOS芯片洗刷刷

网友:
刷EC的BIOS吧

网友:
是不是EC程序没擦掉哦,之前我同事也是遇到这种问题。擦了很多次都没擦掉,你看看是否是这样

网友:
洗刷了N次还是不行啊  换个新的EC芯片 洗刷 还是一样  此机真服了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这烂机子

网友:
要沉底了  没有高手了吗?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换了EC和BIOS  没有用啊

网友:
先查下供电。。。

网友:
先修3,5v呀,一步一步来

网友:
这个不能按图来修吗

网友:
按图来修是啥意思  我也知道 先修出3 5V 这不是修到这就卡住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