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VCORE到档内存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11):
从无VCORE到档内存的维修一例

品牌:技嘉
型号:忘了
故障现象:无VCORE+档内存
维修员:我是刚来的
地点:福建泉州

维修过程:
此板也是同行搞不定拿给我帮修的,刚拿到板时,简单目测打值无异常后,上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心里有数了,应该是缺少了某个主供电。实测,果然是缺少了CPU核心电压

开始检修CPU供电电路:
1、              12PINVCORE对地阻值正常
2、              测量各组MOS管,均无明显损坏。
3、              打各组上下管的G极对地阻值,目的判断电源IC有无短路或空焊。
以上三点做完后,没发现敌情。这里就要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了,在测电源芯片供电前,我个人喜欢先去测电源IC旁边贴片电容的对地阻值。目的是判断电源IC供电是存在短路,嘿,这方法还真管用, 立刻发现了敌情

果断把它的供电滤波电容移开,还是短路。毫无疑问电源IC击穿了,更换之

VORE出来了(这张图拍得不好,有点暗,罪过)

第二个故障登场了,档C1,从代码来看,肯定是南桥抓不到内存了

开始检修内存的工作条件:
1、VCCDDR 1.8V
2、VTTDDR0.9V
3、REF0.9V
4、SPD3.3V
以上内存的四大基本供电均正常,这时测系统管理总线SMBUSSMCKL发现了敌情,电压只有0.39V,断电打对地阻值居然为无穷大

   以前也有碰过      类 似情况,记得好像是华硕板,也有碰到过系统管理总线对地值也是无穷大,后来跑线才知道它接到了MOS管的D极,所以没阻值也能解释通了。那这片板会不会也这样呢,表笔满世界的划三脚退的D极,始终没找到。看来没办法了,看看图纸

从上图不难看出,系统管理总线是直连SB的,经上拉排阻上拉为3.3V。这时量内存的119120脚和这排阻也是不通的,得到了结论:内存槽下方的系统管理总线肯定有断线。
既然问题明了了,接下来就好办了,飞线咯,说干就干
   接下来就是见证真相的时候了

网友:
不明白上家怎么没修好IC击穿也查不到?

网友:
高手呀,这样也行呀,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目视CPU散热风扇叶片掉了2个,呵呵,我可是个刚丝呦!

网友(点评):
莪怎么感觉掉了三个~

网友:
    又学了一招了

网友:
楼主那个判断IC的经验不错 对维修不久的人很有帮助 少走弯路了

网友:
嗯!楼主思路挺清晰的,不错啊!

网友:
还好,有心了。只是飞线总让客户感觉不靠谱,最好不让他看见

网友(点评):
除非你取槽下来补咯

网友B:
我是刚来的  版主  请问SPD脚时多少脚啊   三种 全告诉我  谢谢

网友(点评):
184 238 2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视CPU散热风扇叶片掉了2个,呵呵,我可是个刚丝呦!

是掉了2个半吧。。

网友C:
版主,DDR2  SMBUS 和smckl 分别在第几脚测量呢?

网友:
谢谢楼主让我学到了怎样测CPU核心供电问题。

网友:
这样的帖子让人学到真正的东西,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来的  版主  请问SPD脚时多少脚啊   三种 全告诉我  谢谢

谢谢诶  版主

网友:
搞几张内存阻止卡,方便得很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 怀疑哪个元器件 也是打周围的电容

网友D:
          为什么会断线呢、我也修过信号线断线的。按理说信号线。都是低电流的。不应该烧断线咯。难道是板子设计问题。

网友:
技术老到家了,羡慕.

网友:
思路清晰,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高手修主板就是不一样,思路那么清晰

网友:
修过几个类似的案例。当时没用手机抓拍下维修过程。

网友:
还是供电问题,身为版主,高人一等,应发些有供电不跑码,刷BIOS、干IO无效、非桥问题的,并且无实图心中有图那些高级别维修经验才对得起你的身份,对得起大家的对你的期望。能力越大责任就应该越重!

网友:
刚主:少给张图啊。看下线飞到哪了。断线是怎么找到这个排阻的?有图??,,,看这么版主的火贴怎么下载分才这么点??莫非每次都是分没了,才给发帖??

网友:
测电源管理IC旁边的小电容,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看了铁板在你手里也能救活呀

网友:
REF 什么电压?

网友:
测的非常的仔细,挺好,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师傅的好经验,本人刚刚接触板卡维修

网友:
主板哪里找的图纸啊

网友(2012-11-25):
没IC旁的小电容?怎么个测法?是所有的都测?打阻值测?还是测电压呀!钢丝深情的提问!

网友(点评):
肯定有的

网友:
档CPU不过,技嘉主板电源IC坏的真多

网友:
没看到线的另一头没到哪了?

网友:
有个问题想问你。。。。一块杂牌主板。。跑的D3停了一会就跑到77之后又重跑到D3就断电了。。。然后又自动重启。。。是3代的。。。内存的供电时钟总线都测过。。。。应该算是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775的座子。。刚开始是不触发。。。修好触发后以为好了。。。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断线呢、我也修过信号线断线的。按理说信号线。都是低电流的。不应该烧断线咯。难道是板 ...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思路清晰 如果没图纸的话这板估计没得修了,哪里能搞到台式机主板的图纸啊,笔记本的我有一些,台式机的到处找不到,淘宝都难买到,楼主能给点么

网友(2015-01-29):
引用 网友C:
版主,DDR2  SMBUS 和smckl 分别在第几脚测量呢?

118和119脚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断线呢、我也修过信号线断线的。按理说信号线。都是低电流的。不应该烧断线咯。难道是板 ...

嗯,信号线烧断线有很多种可能,这里排阻本身损坏不良失去限流保护作用也会引起系统管理总线SMBUS和SMCKL对地阻值为无穷大。

网友:
这断线估计人为的吧

网友:
绝对的高手级的

网友(2015-02-28):
看楼主的帖子很舒服。。。

网友:
楼主真是好技术,思路很好!

网友:
     虽然是两年多的帖子,不过让我这个新手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多谢楼主分享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