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输出只有10V求解

楼主(2012-10-11):
今天修一长城ATX电源。故障是不能触发,拆开后发现两个大滤波电容200V 560UF和一个10V 1000UF还有一个16V 1000UF的电容鼓包了。然后换掉。换了后能触发。测得电压12V和-12V电压都只有10V,已经修了一个上午了。还是未能搞定。求解
其余电压都正常

网友:
上机测呀,可能是要带载。

网友:
有东西软凷穿了,拉低了电压,仔细测量一下

网友:
带机测12V就有11.58V的电压了。谢谢

这样就正常了。

网友:
还是有点低,看一下5V电压,如果正常就测一下12V的电压取样电阻,可试串接1K的电阻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这个真学到了哈

网友:
是啊,有些长城的空载12V偏低的,带负载就正常了,当时我也以为不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没有修好过

网友:
正好有个电源是这样的问题,回头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