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中有竖条

楼主(2012-10-11):
这是LGW1924SP显示器我检测了很久也没查测出来是什么问题于是我就找了一块AUO芯片可是最后问题还是没解决但可以肯定的是驱动板都没有问题屏供电都正常求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好像换的东西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换的东西不匹配

可能是我换了一个芯片原来是ATML H848 32C 1的就是全白屏换过之后就是这样了

网友:
我的3星T240也是一样,换过很多IC也无用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你那个屏的升压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是AAT1164C 吗,

网友:
我那个现在和你的屏一样,是友达的屏,主芯片是AUO -030的

网友:
屏主芯片换个,再不行就换屏吧。

网友:
我也一块这样的屏。

网友:
屏坏了 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