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的屏幕

楼主(2012-10-11):
三星nc10的 屏幕碎了  求购一个10.2寸的 led 屏幕  屏线 是30 片插  qq251748276

网友:
我有个上网本mini pc  illusion e10201品牌: WISDOM威动10寸黑色光亮

,屏实际10.2的2010年买的,经常带着出差,主板问题,测量有3V、5V电源,显示屏外接正常,现在除内存和硬盘其它就闲置。不知道这个屏你能用不,你自己去查。

网友:
有张图就好了,我有一块,要对比一下才得

网友:
30片插的宽度是3.2厘米

网友:
破掉的那个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claa 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