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无CPU供电修复记

楼主(2012-10-11):
如图:没有CPU供电。。测8802A的工作条件都对,,但是没有输出。。换了三个还是同样结果。目标开始瞄向BD-?,先用风枪吹了下,,竟然跑码了。虚焊了啊??再点,又没有供电了。。行。大概就是你了,,没有代换的那就重新焊吧。。结果重焊几次都不行。。还有一次焊完了,竟然通电后,把一组上管烧了。。虽然烧了。。说明它能工作啊。仔细查查吧。。咱没图,也不会看图。看到一个2.2电阻接的线应该是供电。(线比较粗。但是没有)。问题解决:供电线过孔不良。重新接个线。OK!。

网友:
换得比较多啊,走了弯路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学到了  嘿嘿嘿

网友:
维修就要胆大心细。学习了。

网友:
维修就这样,不到最后一步,什么都值得怀疑。

网友:
问下楼主 难道 线粗 是供电

网友:
我有一块跟楼主一样的板子,不跑码,现在还没有弄好!

网友:
有时候一个简单的问题,该休息了

网友:
我有块宏基G31也是不跑码,正在修中

网友A:
BD-旁边的2R2是接5V或12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D-旁边的2R2是接5V或12V的

5V,,不知道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说是绝对的。粗线你判断是供电还是信号呢???

我晕 哥 我是在问你啊 我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不知道做什么的

芯片的供电

网友:
果然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强中更有强中手

网友(2015-12-08):
引用 网友B:
我没说是绝对的。粗线你判断是供电还是信号呢???

粗线一般是供电,细的一般是信号,两者区别就是通过的电流值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不知道做什么的

驱动芯片的供电5v。

网友:
供电线过孔不良这里也可以定义为板层故障。

网友C:
这个过孔信号应为boost.或boot自举信号吧。已前修这个驱动芯片时经常碰到。

网友:
思路i不错,技术好。呵呵来看看学习学习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过孔信号应为boost.或boot自举信号吧。已前修这个驱动芯片时经常碰到。

是的,这里2R2电阻另一端是连接升压二极管工作的,上管在烧的原因推测是BOOT引脚工作电压异常引起的。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  以后遇到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