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修的宏基V193WL的显示器终于来返修啦,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2-10-11):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3309-1-1.html
今收到一台宏基V193WL的显示器,开机显示正常一秒后变暗,就像LCD灯管保护那样,不过并不是全暗,是有淡淡的背光那种暗,隐约能看到画面,提示一下,是绝对有背光的,不过暗而已。我把LED灯的排线拔掉就看不到一点画面了。。。
以前没碰到过LED的,先拆开再说,确实和LCD有点区别,电源板连驱动板的线就两条5V,其余的好几个什么线忘记了,测了下电压没有问题,观测也没问题,,,重新点了下还是不行。手里也没有LED灯条,也没有这种的电源板。只得拆开屏检查下LED灯了,
打开后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就直接接上电源板和驱动板点了一下,一切正常,把屏也接上,OK……
到最后也没找到问题,全部装好,试了下,没再出现问题,。我想应该是哪个部位接触不好吧,测试了一个小时都正常。本来想仔细研究下,客户急用就让他拿去了。不晓得哪天就回来返修了

这是上次发的帖子,现在又拿回来了,和上次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最近有人碰到没有呢,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接触不好吧 有时加焊下也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哪里老化了吧

网友:
都要过去半年了,可以再收钱

网友:
LCD  LED 没什么区别  懂电路都知道 一个高压 一个恒流控制

网友:
用通用板代换法找出故障板 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头痛,再找找看。

网友:
中午把屏拆下来了,测试了下,接上电源LED灯条亮一下变暗,但不是全暗,有一点点微弱的灯光。升压板上目测不到问题,不过连接到灯条的输出端我测了下没有电压的,谁知道应该有多少V的电压,现在LED坏的还少,真特么的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