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维修

楼主(2012-10-11):
今天,有一客人拿来一CRT显示器,我查下是C5387坏了,换个C3688A上去,上电试了!但是,电脑上的图标有一些不显示,再过几分钟之后,里面还有异响!请问下各位高手,是不是这个行管不能这样代换的啊?

网友:
在SOSO看到的结果 “C5387代换”

电脑彩色显示器C5387行管的参数是Vcb:1600v,Vce:600v,Veb:5v,Ic:10a,Ib:20A,pc:50w
可用2SC5411,J6812,J6815代换。

继续追问: 你说的很详细,我手里有2sc5386,我想问的是能不能用c5386代换c5387
补充回答: 可以。
继续追问: 谢谢!看了下参数,c5386的电流要小点,我代换后,行管的温度蛮高的~~~
补充回答: 电流一个大,一个小,用大代小可以。

网友:
能不能代,自己找一下两个的PDF不就都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