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据恢复 三星 500G

楼主(2012-10-11):
一块三星500G的硬盘,能看到总容量,看不到分区格式,想做数据恢复,要一些JPG照片和MP4视频,用MHDD检测有大量坏道,用diskgenius扫描恢复进度太慢,5个小时扫了1个多G,还没有想要的,其它软件根本扫不动,求方法!!!

网友:
先尝试重建分区表

网友:
能找到一些文件,但不是要找的,扫描速度超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建了,没有用

要是搜索丢失分区这个没用就只能慢慢扫了,坏道太多用别的软件一样慢

网友(点评):
没太好的软件能快!如果文件很重要就慢慢来吧,急也没用

网友:
现在想能不能用winhex一个一个恢复,但不知道怎么找到.jpg格式以及怎么恢复和.mp4格式的

网友B:
Victoria 修复坏道,不太严重的硬盘我一般都用它。

网友C:
扫描慢 应该就是因为硬盘坏道问题 能尝试先修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ctoria 修复坏道,不太严重的硬盘我一般都用它。

不敢修啊,数据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扫描慢 应该就是因为硬盘坏道问题 能尝试先修复吗

不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