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宏基5530 有通病吗

楼主(2012-10-11):
宏基5530 开机屏幕白屏黑屏搬搬就可以显示正常,外接正常。是什么问题。还没修嗯。最好不要屏线断了
通病
黑屏

网友:
屏线断线或接触不良。

网友:
有的说显卡有的说屏,都搞蒙人了,我先试试屏和屏线,不行再看显卡。谢谢楼组
便民电脑总汇
这两部分都有可能...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大

网友:
屏线断了就好修了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没有好。屏和屏线没关系。冷机什么时间开机都不会白屏黑屏闪屏。搬动也不回出现。就是用一会出现。。估计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ATA 的独立显卡板,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LVDS问题 加焊显卡看看, 也有可能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