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2-10-11):
SL410k CPU供电 1。07V正常,没有复位。ISL6266a 1脚PG 输出1。2V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3.3V    看看图纸是不是PG接了个3.3V的上拉电阻

网友:
首先先换个6266试试,这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
回二楼,三楼,ISLA6266A已经换过,PG 脚的3。3V电压正常。

网友:
刚才又测下PG脚的正反阻值280,PG信号去向只有二路,一路到一个7408门电路,一路去北桥。7408换过了,一会拆桥再试下。

网友:
主要查查6266的工作条件。

网友:
北桥拆掉,PG电压升起来了,看来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修好了吗  够麻烦的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有没有高手?

网友:
PG正常是3.3V

网友:
我是工厂修这个主板的。。。

网友:
能上图的话更直观点,这样口述很难帮上忙。

网友:
汗 一般割线就行吧  还好是桥的问题 没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