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调不到底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11):
本人开了个电脑维修店,现在显示器只修液晶的,没有修CRT台式的显示器,以前没有修过也不懂得修,但经常有些客户拿CRT显
示器到店里来修,今天有一台显示器是画面不能调到底(能往上调也能往下调,就是往下调到0了还不到底),这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呢,也想慢慢的学习一下。

网友:
按键失灵也会

网友:
往下调到0了还不到底…………

我也在等待答案!!!

网友:
会不会是聚焦的问题,这个东西内部有高压,现在好多都不修了,不值钱

网友:
场幅不够,换下场部分的滤波电容,一般在场块附近。仅供参考,

网友:
场电路滤波电容。自举升压电容 。或者输出电容容量不够了。或者取样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查一下场部分吧,一般是8172/9302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保证OK

网友:
你恢复出厂试了没?还有就是消磁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过了,不行,消磁也试过了。按键也全部换过新的了,不行。

网友:
听客户说一刚开始是显示在中间正常,只是一直有那个对比度的对话框出来,然后他就用力按上面的按键,就这样了,我一开始就是换5个全新的按键上去了。解决了自动弹出对比度问题,但这个没有办法调回来。

网友:
现在客户补了70元拿了我的一台二手的走了,把这台给我,没事就是想学习学习,把它搞好。

网友:
五六楼说的有道理的。是场幅不足造成的。查一下场集成块附进的电容电阻,也可以查一下集成块芯片的PDF参考一下,看看哪些元件是管场幅的,场幅的可调电阻微调一下。

网友A:
你修CRT报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CRT报多少???

一般是50元,平时是是拿去同行修的30元,报给客户50元

网友:
行长扫描ic或者是辅助电路坏了 检查电容和电阻

网友:
同意五楼意见,场幅不够,一般是电容问题,有的机器有场幅微调电阻,更换后调整。

网友:
场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