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12-10-11):
有很多 MSI的主板跑 130E 代码 。 如;G31M3 也就是(ms-7528 VER;1.0) 怎么回事???谁来救救我,各位大侠、大哥、、、给我点解药

网友:
这个板子BIOS是通病,刷下BIOS一般能好

网友:
技嘉 V星好多有CPURST不跑玛的一般都是BIOS问题  先刷个BIOS 不行把BIOS芯片换了再刷上去

网友A:
我上次遇到一块跟你一样的板子 也是V星G31的  换BIOS芯片刷BIOS就跑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一块跟你一样的板子 也是V星G31的  换BIOS芯片刷BIOS就跑玛了

好的我这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