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IDE光驱XP进度条走十几下 不插3下就过了 求解

楼主(2012-10-11):
光驱换了几个了 主板也换了几个了 没解决。系统也做了几次了。实在没招了。求解

网友:
换个光驱试一下

网友:
把光区跳线成主盘模式就好

网友:
查查光驱的工作条件,有可能是5V电压偏低。

网友A:
试试三楼的方法。求答案。

网友:
宏基的同一款笔记本上我碰到两台这个毛病,一台换了一个笔记本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三楼的方法。求答案。

三楼是对的

网友:
类似这样的软故障往往比硬故障更难修, 有时摸不着头脑.

网友:
以前做二手经常碰到这样的,三楼经验很丰富呢

网友:
原来把光驱设置为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现在好了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