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50开机 0.2 掉电

楼主(2012-10-11):
  如题,本机本人已经研究了两天,经查是电压没起来导致掉电,小板上的1.5V电压没起来,更换小板上两个芯片没能解决问题,发现1.5V  的下管的控制级在待机时就有5V电压存在,我觉得控制级电压只有开机后才能起来,本人新手,希望高手们给点意见或建议!在此谢过!

网友:
触发的瞬间测一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先加焊一下,小板的插槽。

网友:
这帖子要沉了呀!没人知道么?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是小板引起。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产生1.8V吧,有的换MOS管好的,有的是加焊小板上的芯片好的,具体还得看你这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
直接换个小板就行了 这个不贵

网友:
是不是没有接那一条线啊,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