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l-1641检测不到硒鼓

楼主(2012-10-11):
触点什么的都处理了,也清理了,还是不行,是不是硒鼓旁边的那个芯片的问题?这个机器不是可以改成永久的芯片吗?计数芯片的信号是93c66,希望高手指点下。清零软件清零可以吗?就是没发现个免费的试下

网友:
那个芯片是检测粉的。也不是检测鼓的呀  看看那个保险

网友:
   刚才俺还给一个ML1641的打印机加过粉,发现其鼓上的保险管早就不见了,不过机主还是一直在用,加完粉之后装机,除了碳粉灯一直闪烁(我手头上暂时没有这个硒鼓芯片了),其他的都还一切正常,没有出现检测不到鼓组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