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2-10-11):
今天收到华硕p5kpl的主板,师傅没空,叫我试试,一插检测卡,复位不跑码,cpu供电1.3V   北桥供电1.8V   然后假负载内存核心供电有1.8V.3.3V供电也有,唯独没有时钟供电,一点电压都没有,请问这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好像假负载上面测不到时钟,我测了几张都是

网友:
....这样情何以堪

网友:
AM2的假负载测不到时钟,必须用示波器看波形。。。775的可以侧的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