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CPU部分发烫

楼主(2012-10-11):
   修的一台HP510的机子,在我同事手里修的,原来是开机无显的,现在的情况是开机能点亮了,但是CPU供电部分非常的烫不到十几分钟就掉电了,简而言之现在我发现的情况是这样的 发热量很厉害应该跟过流检测有关,但是过流了还能点亮吗?去掉后就可以点亮了,但是CPU整个部分都发烫芯片,MOS管,都烫的厉害,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供电周围小电阻重点查查

网友:
换CPU试试,我上次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之前开机 无显是什么情况,动了哪里》

网友:
  电流过大,可能IC有问题

网友:
IC 换过了

网友:
忒片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