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Q1400通电掉电。

楼主(2012-10-11):
接到到神州Q1400故障是冷机开机可以开。用个10几分钟就死机了。死机后开机不显示。电流跳到0.9A左右就重启。反复这样循环。内存换过.IO也换过。有见到过说是南桥虚焊了.做过桥故障依旧。死机的时候量电压是正常的.。应该是通病这机器。我还有台
笔记本
是神州F1600的.板型都一样.故障也是一样,一直没搞定
笔记本

网友:
刷BIOS看下呢

网友:
谢谢。刷过了。一样故障。真是无从下手、该换的都换了。除了换N B了

网友:
搞张图片上来看看,能不能看到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应该是电脑某个元器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