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alw电路

楼主(2012-10-11):
dell1088笔记中+5v_alw2是不是不管是待机还是开机都有的电压,可是我量他只有3.3v,是被拉低了吗,如果是那怎么查?还有这个电压是怎么出来的?谢谢高手门了。请不吝赐教。

网友:
现在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按了开关没反应

网友:
测开机键上没电压

网友:
alw英文意思是总是得意思吧,个人理解是只要插上电源就有的电压,是不是啊各位高手们

网友:
看来你要去基地学习下了

网友:
饼哥给力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咯!

网友:
对 对就是这个电路图他的+5v—alw2为啥是3.3v呢?正不正常?

网友:
饼哥,解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