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下各位大神,服务器内存如何维修

楼主(2012-10-11):
我是一个小菜鸟,修过电源类的器件,没修过主板内存等特别精密的,我想问下各位大侠,内存是如何维修的,我手头上有几条服务器内存,能不能维修呢?

网友:
等了一天都没人来回复我啊?大神都哪里去了?就帮我指明一个方向也可以啊。

网友A:
您的问题过于抽象,请具体说明问题的所在再寻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问题过于抽象,请具体说明问题的所在再寻求帮助!

额···好吧。我手头里有几条坏的服务器内存,想修它,但是由于接口问题不能插在PC机主板上,所以内存测试卡神马的都用不了。用万用表测量,只有两条内存的个别22Ω限流电阻有问题,其他的内存什么问题都没找到,想请教各位大神服务器内存的检测方法,小弟在这里拜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