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500 开机提示 只能使用兼容电池 解决办法

楼主(2012-10-11):
客户送修一个SONYT500 数码相机 开机镜头卡卡响二话不说换镜头。
可是换好后镜头不响了画面也有了马上开机提示:只能使用兼容电池 。
无奈想到以前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擦擦接触片,安装两次开机“,开机好了。

此法不一定所以有同样问题都适用。但可以给大家个借鉴。

网友:
首发占了。莫怪

网友:
好多TR150的 不开机是啥情况呢 电池 拿掉再装上去 就好啦

网友:
我的相机和你的问题差不多,索尼F707也是提示电池错误,说是电池里有个加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