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活不过显卡 双敏 UMCP55U-M2 PRO V2

楼主(2012-10-11):
电压都正常包括PG信号。我怀疑是BIOS。跟桥的问题。就是不敢动手。请朋友们帮帮忙啊, 。谢谢。。。
显卡

网友:
单桥的多数是桥与BIOS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查查北桥 也可能造成

网友:
不过显卡 要查PCI-E总线

网友:
加焊不行的话,换芯片吧。

网友:
干桥,刷bios.插个独显看看(新手标记)

网友:
是单桥 PCI-E正常。刷BIOS了 ,做了桥还是一样。显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