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忙看下z m BLP31E-G这个电阻是多大的谢谢

楼主(2012-10-11):
今天接一块致铭z m -BLP31E-G的主板全板无复位VCORE无电压,拆键的下来量的时候一不小心给弄飞了那位大哥手上有这块板帮忙看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VID排阻旁边的那个小电阻

网友:
是排阻还是小电阻?小电阻的话随便找个主板CPU座旁边的小黑电阻就行。

网友A:
822的。或650 你量旁边排阻多大,这个就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的。或650 你量旁边排阻多大,这个就多大。

旁边是102的排阻,这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能确定跟那个上拉排阻一样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的。或650 你量旁边排阻多大,这个就多大。

上上去不对啊昨天上假负载还有VCORE 2.5V的现在上个102电阻上去就没电压

网友B:
从小到大依次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小到大依次换试试。

那得换到啥时啊

网友B:
根据他周围的做一下比较,100欧   500欧   1000欧   2000欧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他周围的做一下比较,100欧   500欧   1000欧   2000欧的试试。

好的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