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LM2主板雷击 USB不能用 能进COMS设置 运行一会南桥发烫

楼主(2012-10-11):
今天接到机子时 进不去系统 以为系统坏了 用U盘做系统 老是找不到U盘 USB鼠标也不能用 一测USB接口 VCC对地短路万用表显示56  接口的数据针脚对地600多  周围的电容阻值也是56  运行机子一会南桥发烫 网卡和其他芯片都正常 南桥周围电容短路  测PCI  A14也不短路  现在搞不清什么情况了 各位老师给点思路

网友:
查USB 5VCC 供电,此处有短路。相连的贴片电容一个个取下。

网友:
测测usb 到南桥间的排阻,希望不是南桥坏了。(新手)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块主板,当初是雷击引起的不亮机,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拆掉网卡芯片,更换南桥之后可以开机了。
用了没多久客户反应说又出问题了,回来一试机发现USB接口不能用,南桥发烫,其他都正常!
之后就一直放着   也没去找原因,也没时间去搞!估计问题是出在南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