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电

楼主(2012-10-11):
主板型号 LA_3711P  拿来主板外观检查没发现什么不良,个点的对地阻值也正常。插上电源 待机0.04A  触发跳到0.05A 查+1.8v 有  +1.5v  1.05v 没有。查+1.5v开启信号 发现没有,以为短路了 就打阻值正常。
准备去干EC ,一想老师说过EC要得到 SLP_S3#才能发出SUSP#这信号,查SLP-S3#没有幸亏没干EC。桥没发出SLP_S3#,PWRBTN#有高低高跳变 RSMRST#也持续高电平说明EC没问题。接下来查南桥工作条件 RTC电路正常  时针 VCCSUS3_3也正常,判断桥挂了 换了个新的OK正常跑马90,由于没有VGA接口 和屏只能用跑马器了 飞线了   电路图上找到LPC_FRAME# AD0----AD3  时针   复位  供电  接地  9个信号接跑马器上

网友:
很经典的维修案例呀!

网友:
让我学习啦,顶起。

网友:
跑码正常了吧?!应该是正常了!学习的好棒呀!

网友:
既然跑马可以啦!那就成功了!恭喜啊!

网友:
“触发跳到0.05A 查+1.8v 有”

请楼主帮我解答一个小问题,我弄的不是太清楚,谢谢啦!
这个+1.8V的开启信号是什么名字?是从哪里发出的?
它是起什么作用的?是为南桥提供工作电压的吗?个人猜想

网友A:
EC发出去的SYSON     时序上看是 桥正常就发出SPL_S4#  SLP_S5# 相与给EC  EC发出SYSON 开启+1.8V   然后发出SLP_S3#发给EC  EC发出SUSP#给个路供电

网友:
     典型的不触发案例!

网友:
是很经典案例,谢谢楼主

网友:
呵呵,这么顺利,很好啊

网友:
顶哦  很好很强大   值得下载

网友:
SLP-S3#没有,这个多少是正常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发出去的SYSON     时序上看是 桥正常就发出SPL_S4#  SLP_S5# 相与给EC  EC发出SYSON 开启+1.8V   然后 ...

非常感谢楼主的耐心解答!

但有还点小疑问:一般主板好像都是将SLP_S4#/SLP_S5#和SLP_S3#设计为同步发出。       会不会+1.8V的开启信号SYSON是在EC得到开机板的触发信号时就已经发出了?也就是说:SYSON是和PWRBTN#同时发出?不知道猜测的对不对?

网友:
呵呵,很专业的样子,学习了头疼的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的耐心解答!

但有还点小疑问:一般主板好像都是将SLP_S4#/SLP_S5#和SLP_S3#设计为同步发 ...

slp_s4#  slp_s5# 要开启内存   再发出  SLP_S3#

网友:
修得很从容啊,一般不开机都是南桥和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