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一个USB不能使用维修。

楼主(2012-10-11):
一台联想G450,一个USb口数据线之间电阻只有6(Jusb1),其它两个没问题,使用也正常。

查看电路图,数据线直接到南桥,就一个不能用,客户要求修好,不想做南桥,准备改一下,找到蓝牙空位,根本电路,直接飞线到JUSB1数据口。

以为就这样就好了,可是试机问题就来了,刚才启动还能使用一下,一会儿就出现不能识别的USB设备,而且所有的USB口都是这样,设备管理器里全部显示Unknow device...
又看了下电路,发现usb_oc6这个。OC0与OC1到供电芯片5脚,OC4到另一供电芯片5脚,直接把OC6接到OC4上,然后从JUSB3上取电,就没问题了。

网友:
手里有个USB全不能用的,不过看不懂你说的东西,哎,

网友:
确实做桥万一都不能用就麻烦了。

网友:
是的啊,做桥本来就是风险很大的。但楼主说的还是不太懂,电路知识跟不上,理解就困难!

网友:
做桥有风险!修个USB应该可以收100多吧?

网友:
嗯!像这种问题最好不要做桥,风险大啊!大不了外接个USB接口呗!楼主以上所说在下:半知不解啊!

网友:
这个是不错办法.以后遇到了也试试.以前也遇到过有一个USB口不能用就让客户买了一个USB HUB这个又挣不到什么钱..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USB的两根数据线怎样与蓝牙相连。谢谢

网友A:
楼主表达的可能不太清楚,我来复述一下吧

楼主的机器,有一个USB口不好用,摆明是南桥坏了,但还不想换南桥,只好想别的办法,恰好看了电路图,蓝牙适配器的插槽走的是USB总线,而这个槽在主板上没有上,所以就打算飞线到蓝牙那个槽上的USB线上,此路不通,那就绕道。就是这个意思,但线飞过去以后,发现还是不好用,原来是OC#这个过流保护不正常,于时就又把OC#改了一下线路,这板就修好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问题

网友:
精辟,这么一理就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表达的可能不太清楚,我来复述一下吧

楼主的机器,有一个USB口不好用,摆明是南桥坏了,但还不想换南 ...

如果客户有蓝牙怎么办,为什么一定要从蓝牙接口上飞线,其实很多主板厂商都会预留有空的USB,直接从空的USB上飞线不是更好,个人见解

网友:
殊不知还有这招,下次借鉴个,多谢了!

网友:
哦,就这样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客户有蓝牙怎么办,为什么一定要从蓝牙接口上飞线,其实很多主板厂商都会预留有空的USB,直接从空的U ...

板载蓝牙,接口是未上件的,客户怎么有蓝牙?难道他还自己焊上一个?客户要是有焊这个的能力,就不用找人来修了,对吧。

PS:这板不是我的,你得问楼主,我只是简单复核一下楼主的维修过程

网友:
     借鉴一下!

网友:
{:soso__9622764981674166606_2:}知识浅海事听不明白,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一台三星的 改了和你的状况一样,最后换桥了。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 也是和楼上一样

网友:
我吧我的蓝牙改成摄像头了

网友:
楼主此贴表述能力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