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检测卡的各个指示灯的含义

楼主(2012-10-11):
灯名      中文意义        说明
CLK       总线时钟       不论ISA或PCI只要一块空板(无CPU等)接通电源就应常亮,否则CLK信号坏。
BIOS      基本输入输出   主板运行时对BIOS有读操作时就闪亮。
IRDY      主设备准备好   有IRDY信号时才闪亮,否则不亮。
OSC       振荡           ISA槽的主振信号,空板上电则应常亮,否则停振。
FRAME     帧周期         PCI槽有循环帧信号时灯才闪亮,平时常亮。
RST       复位           开机或按了RESET开关后亮半秒钟熄灭必属正常,若不灭常因主板上的复位插针接上了加速开关或复位电路坏。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只有ISA槽才有此电压)
3V3       电源           这是PCI槽特有的3.3V电压,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有些有PCI槽的主板本身无此电压,则不亮。

CLK应该是应该是常亮
如果不亮是没时钟 要考虑主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微亮是时钟偏低!一般要考虑核心供电是否偏低!
时钟电路本身故障率相对较小
RESET 正常应该是触发瞬间亮一下就熄灭!
不亮 或者常亮都是复位不正常!
首先要检查主板的供电 时钟是否正常
然后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至于BIOS灯 其实是个很有用的东西
如果BIOS灯一直熄灭 没有亮过~一般说明CPU没有正常寻址到BIOS
检查CPU 北桥 南桥的工作条件~及相关线路
也可以通过看BIOS灯的闪烁来判断当前检测或档的位置
也可以通过示波器去打PCI AD线的信号来判断

网友:
我的主板诊断卡很垃圾,没那么多的指示灯。唉。真得换一个好的了。

网友A:
没有完美的诊断卡,所以我买了好多个,各式各样的都有。这样的话会少走很多歪路!因为有些卡可以跑码,有些就是不能跑码

网友B:
听说那个中文诊断卡不错,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中文的也还可以  我觉得还是人家俄罗斯的好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都差不多,只供参考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完美的诊断卡,所以我买了好多个,各式各样的都有。这样的话会少走很多歪路!因为有些卡可以跑码,有 ...

楼主的说明有的并非完全正确,比如CLK灯,有些主板就是没U不会亮的!RST也有常亮和常灭两种。至于诊断卡,我通常备两个,一个4位,一个6位,目前还没有遇上不走的码的或者错码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那个中文诊断卡不错,不知道可不可以!

中文的现在还不行啊,普通中文卡的问题:一个是屏经常出现接触不良而不显,另一个就是经常错码或者不走码,兼容性很差!奇冠的听说还不错吧,只听打雷不见下雨,市场上竟然找不到产品。。。

网友:
正需要,收藏先

网友:
      收藏,谢谢你的无私了

网友:
我的诊断卡四位数码管,三个指示灯,(+12V,-12V.VCC.)看起来也是垃圾了。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多交流

网友(2015-10-06):
谢谢分享,很实用的小知识。

网友:
努力学习中。新手上路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