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接线图解:机箱前置USB的接线方法及USB接口的布线结构

楼主(2012-10-11):
一、概述

  因为每个USB接口能够向外设提供+5V500MA的电流,当我们在连接板载USB接口时,一定要严格按照主板的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绝对不能出错,否则将烧毁主板或者外设。相信有不少朋友在连接前置USB插线时也发生过类似的“冒烟事件“。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准确判别前置USB线的排列顺序、了解USB接口的基本布线结构。

二、USB接口实物图

主机端:
接线图:
VCC Data- Data+ GND
实物图:

设备端:
接线图:
VCC GND Data- Data+

三、常见的USB接口的布线结构

  这两年的主板,板载的前置USB接口,使用的都是标准的九针USB接口,第九针是空的,比较容易判断。但是多数品牌电脑使用的都是厂家定制的主板,还有像以前的815主板,440BX,440VX主板等,前置USB的接法非常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现在,我们把市面上的比较常见的主板前置USB接法进行汇总,供大家参考。(说明:■代表有插针,□代表有针位但无插针)

1、六针双排
  这种接口不常用,这种类型的USB插针排列方式见于精英P6STP-FL(REV:1.1)主板,用于海尔小超人766主机。其电源正和电源负为两个前置USB接口共用,因此前置的两个USB接口需要6根线与主板连接,布线如下表所示。
■DATA1+■DATA1-■VCC■DATA2-■DATA2+■GND

2、八针双排
  这种接口最常见,实际上占用了十针的位置,只不过有两个针的位置是空着的,如精英的P4VXMS(REV:1.0)主板等。该主板还提供了标准的九针接法,这种作法是为了方便DIY在组装电脑时连接容易。
■VCC■DATA-■DATA+□NUL■GND
■GND□NUL■DATA+■DATA-■VCC

  V星MS-5156主板采用的前置USB接口是八针互反接法。虽然该主板使用的是Intel 430TX芯片组,但首先提供了当时并不多见的USB1.0标准接口两个,只不过需要使用单独的引线外接。由于该主板的USB供电采用了限流保护技术,所以即使我们把USB的供电线接反,也不会导致主板无法启或烧毁USB设备的情况产生。
■VCC■DATA-■DATA+■GND■GND■DATA+■DATA-■VCC

  以下这种接口比较常见,多使用于815,或440BX较早的主板上。
■VCC■DATA+■DATA-■GND■VCC■DATA+■DATA-■GND

  以下这种接口现在不多见,也见于2001,2002年时期的主板上。
■VCC■DATA-■DATA+□NUL■GND
■VCC■DATA-■DATA+□NUL■GND

3、九针双排

  这种前置USB接口最常见,大多数主板都使用这种接口,有的还带有插槽来限位。如:精英P6IEA,INTEL D845GLVA主板,L4IBMGL2(REV:1.0B),精英865PE-A(REV:2.0),捷波P4X400DA主板,捷波JP4MFM。

■VCC■DATA-■DATA+■GND■NC
■VCC■DATA-■DATA+■GND□NUL

  有的主板的第十针也接地了,但这对性能改变不大,也没有多大差别,可以接也可以不接。
■VCC■DATA-■DATA+■GND■GND■VCC■DATA-■DATA+■GND□NUL

  有的主板上不但带有限位设计,同时也明确标明了每一根针的定义,如V星MS-845GLML主板。

  捷波生产的几款主板的前置USB接口虽然也是九针,但空针的位置有所有同和其他厂家有点特殊,空针的位置正好相反,如845GPRO,845DBA,845DBAR2等主板,空针的位置正好是第十针,而非第九针。

  精英L4S5M主板也是九针前置USB接口,但空针的位置是第七针,同时第四针是不使用的,两个USB接口的正好互反。对于互反的USB接口,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接错,因为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接对了一个,往往按经验来判断连接另一个,造成部件损坏。
■GND■NC■DATA+■DATA-■VCC■VCC■DATA-■DATA+□NUL■GND

4、十针双排
  精英P6STM主板,神舟电脑使用的FC-810T主板使用十针双排USB接口,第九,十两名为闲置插针,两个USB接口的接法相同。
■VCC■DATA-■DATA+■GND■NC■VCC■DATA-■DATA+■GND■NC

  像V星845 Ultra VER:1主板,虽然使用的也是十针双排接法,但两组USB接法相反,并且使用了双地线。
■VCC■DATA-■DATA+■GND■GND■GND■GND■DATA+■DATA-■VCC

  V星815E PRO(VER:1)N1996
■VCC■DATA-■DATA+■GND■NC■NC
■GND■DATA+■DATA-■VCC

5、十五针双排
  这种接口不多见,见于佰钰P4X266(PR22-S),硕泰克SL-65KV2主板上面,虽然插针多,但USB接口也只是两个,多余的上面一排都是地线,是为了减少USB线间的干扰,提高工作性能设计的。
■GND  NULL■GND■GND■GND■GND■GND■GND■VCC■DATA-■DATA+■GND■VCC■DATA-■DATA+■GND
实物:

  以下这种接口不多见,多见于一些OEM主板上面。
■GND ■GND■DATA+■DATA-■VCC□NUL■DATA+■GND■VCC■DATA-■DATA+■GND■GND□NUL■VCC■DATA-

6、四针单排
  见于华硕CUSL2-C(REV:1.02),三帝P651ML,精英L4VXA2等主板。
■VCC■DATA+■DATA-■GND□NUL

四、机箱端的接法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DIY机箱的USB接头也有两种,一种是散的,一种是组合的,分别对应使用于非标USB接口和标准USB接口。

1、散线接头

2、标准组合接头

  一般情况下,机箱使用的USB接头都使用4种不同颜色的线来使用之区别,其中黑色线为地线(GND),红色线为电源正级(VCC或+5Volt),白色线为数据负线(USB Port-或Data-),绿色线为数据正线(USBPort+或Data+)。

  无论是散头接法还是组合接法,我们一定确定我们的安装正确无误后(特别是电源正负的接法),才能加电试机,否则就必须使用万用表来帮助我们判断板载USB插针的正确接法。

五、USB接口的供电方法

1、采用+5VSB或+5V供电
  一些低端主板生产厂家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有的是直接使用开关电源送出的+5VSB或+5V供电,其间有一个或根本没有保险电源或限流电阻。这样做的话会导致如是USB接口或USB外设出现故障时会造成主机不能加电或无法启动。如果是主机正在工作时插入了问题USB外设就会导致主板立即重启。

  中档主板的生产厂家多数都在USB供电回路中设计了电源滤波和可恢复保险电阻以保护主板稳定工作,避免受到热插拔USB外设时出现死机或重启现象。如下图因为生产厂家采用简单供电,导致供电回路中的滤波电感比较严重的烧毁。

  因为后置USB接口与键盘接口相近,所以大部分主板在设计时都采用了后置USB接口和键鼠一起供电的做法,在键盘接口附近一般会有一个JB1跳线,用户可以选择是使用+5VSB(可以提供键鼠开机功能,网络唤醒功能,但电流较小,无法满足移动硬盘供电)供电;或者是使用+5V电源供电(提供电流较大,但无法键鼠开机)。不过一些主板在设计时就取消了跳线,所以当电脑关机时键鼠灯常亮,这种情况只能在电脑关机后拔下主机的电源插头才能彻底断电。

  像映泰KBNHAG主板为了使用主板后置USB接口的供电更稳定,把键鼠和USB供电进行了分离。

2、采用+5V电源通过限流IC供电或使用电源管可控供电
  这种设计一般见于中高档主板,在USB供电回路中有电容滤波,保险电阻,限流IC或功率电源管,这种设计可以保证主板的每个USB接口向外设提供最大500MA的供电电流,同时当外设短路时,限流IC会自动切断USB接口的供电,保证主机正常稳定的工作。不过,因为最大供电电流只有500MA,所以当我们使用移动硬盘时,往往就会出现无法认盘,认盘后文件读取不易,只能拷贝小文件不能拷贝大文件,拷贝文件容易死机等情况。

六、注意事项

  六针的USB接口,其中的电源正和电源地是共用的。九针和十针的USB接口,第九针为空,是为了定位,防止USB接口反接,造成烧主板的情况。如果我们在判断时有疑问,我们还可以通过万用表辅助判断,以确定连接准确无误。

网友:
好资料 值得一看

网友:
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收藏了

网友:
好东西   好像没图

网友:
19Pin双排的定义麻烦你再发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