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2-10-11):
大家麻烦一下帮我看一下  我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这个板客户本来拿给别人修的 就这样咯  求解释

网友:
高压部分拆了,你自己加条高压条就行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  你看看你5V 12V 电路正常吗?把高压部分拆掉买个高压条就可以了  几块钱的事

网友:
电高正常就改个高压上去用,要是电压都不正常就换板吧

网友:
唉!不就要加个高压条吗!嗯!去淘宝上买个呗!

网友:
高压部份被拆了.加个高压条就行了.

网友:
外加高压条吧,,,

网友:
换个通用电源板

网友:
高压部份被拆了.加个高压条就行了

网友:
加过高压板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只要电源部分的两路输出正常,外接一个高压板即可

网友:
找到VCC,GND,EN接个通用的就OK了

网友:
估计别人要给他加高压板价没谈好又拆下来估计,,,你测看5V、12V都有没有达到,,达到加个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买个板才几个钱,我是看开了,费那么大劲干嘛!

网友:
测了 全部都是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