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的三台,,,,全是不显,全不是显卡本身问题。。。

楼主(2012-10-11):
三星R25 ATI南,北桥,独立显卡。。。。0.8--1.2--.1.4---0.8不显。
两个内存,拔掉其中一个能亮机,反复调换,确定其中一内存潮坏
拆机,发现排风口完全塞死,,,,由于用一根内存能亮机,直接秒杀北桥,加焊。。。修复完成

网友:
恭喜呀,有钱进

网友:
第二台,海尔T6 I3机器,,,,客户说是雷打的。。。
开机,0.6A左右掉回0.3A。。。。。要么少电压,要么短路,拆机。
目测发现网卡蕊片坏,,直接拆掉。。。OK,亮机,,,,换上网卡蕊片。再插电,,,0.16A待机,,,晕了。。。测3..5V。。。3.3V正常,5V拉低1.6V左右,断开5V电感,5V电压恢复正常,量电感另一端,直通RT8206B 35VIC,,,更换IC后,修复完成。。。

网友A:
第三台,,,联想G450 PM45+N10独显,,,也是排风口塞死的,全板电压正常,,直接拆机加焊显卡,无果,全做显卡,无果,,,,,,,弯路走大了。。。板子另一端还有一个独立的USB口,电压异常,U口供电RT9175A坏,数据线对地值偏小,直通南桥,,更换RT9175A微短0.18A待机,最后去掉RT9175,费了一个USB口。。。没去换南桥,直接交机了。。

网友:
第四台。。中柏,PM40+IBM南桥+ATI独立显卡,,,
进水机,,
待机0.25A,进水位置南桥,,用不是一般的速度换了新桥,待机正常,进系统,5分钟后死机,,,,,
再开挡LOGO,,冷机再开,又能进系统,2分钟又死机,,,再开,又挡LOGO,,
进水位置深度清洗,全部小电阻都加焊,还是一样。。。头大着这台进水机,,,没图纸是个问题。。。。

网友:
厉害啊,这些还真不是一般的经验修的出啦的,什么时候我才有这技术啊

网友:
手里有现货啊?很牛逼啊。直接换了

网友:
楼主修机速度呀

网友:
楼主能发点技术含量高一点的贴子吗

网友:
我以前修改一台G450是不开机也是进水机不是两个电阻坏

网友:
这速度,佩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台,,,联想G450 PM45+N10独显,,,也是排风口塞死的,全板电压正常,,直接拆机加焊显卡,无果,全做 ...

这个话 南桥还是用不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话 南桥还是用不长吧?

不一定的,台式的我试过能用。。。联想台式机,G31,换了一个坏一组U口的82801GB,三个月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