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开机不显跑代码D1--03

楼主(2012-10-11):
BIOS重新刷过,故障以旧,开机不显,电流可以跳到0.7A,望各位老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
貌似0.7还么到内存吧。。。。

网友:
各部分电压有么

网友:
各位电压正常,CPU复位也有,只是诊断卡的CLK亮一闪一闪的

网友:
这个北桥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BIOS刷错了这个分独显和集显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各部分电压也有     我的BIOS是另外一台一样的机子备份下来的   北桥换过   CPU    内存都换过   坑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