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2-10-11):
这台主机是客户自己去网上淘来的配件,然后叫我给组装起来用的。配置按目前来说也是比较高级,花了1万多,花老爸妈的钱当然不心痛了。当时安装好后客户自己安装的OS和硬件驱动,也正常使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没问题。

上个星期这个客户突然打来电话说,不能正常开机了。按电源开关,只是机箱内的风扇都是转一转就停了,想应该是地方短路,有故障,电源保护。跟他说了简单的测试方法,他自己判定为显卡问题,说是闻起来有股糊味。于将显卡将过去调换。但2天后又来电话说,现在主机很慢。

今天他将主机拿来了,简单说一下配置吧
主板:技嘉 GA-Z77X-UD3H   有VGA显示器插座
CPU:Intel   I7  3770   集成显卡功能
内存:RipjawsX  DDR3  1600  4G ×2  (叫芝奇的品牌)
显卡:V星  n660 ti oc

现在的故障是:插这独立的显卡开机,开机会在Logo处发呆大约3分钟左右,才能够进去,之后使用正常(这个已经询问过客户,回答如是)。在Logo处发呆时,主板上集成的诊断卡显示为“B2”,自己确定不会为62。且发呆时按键盘没有任何反应,也进不了BIOS界面。在发呆的期间内,感觉主板似乎有自动复位几次?为什么说是感觉而不是“就是”,因为集成的诊断卡的数码管没有跳变显示,始终显示“B2”。只是看到各风扇有一瞬间的减速再加电,稍后机箱喇叭有“滴”的一声响。这些动作是有间隔的反复的。
不插独立显卡,使用CPU集成的显卡功能,开机后很正常,能够进入BIOS,进行任何设置。现在已经关闭掉集成的显卡功能,将开机显示的顺序设为“PCI-E”。
查得主板说明书的“B2”代码的英文解释为:Legacy  Option   ROM            initialization,我也看不懂。碰到这代码还是第一次。
                                                                     遗留      选项    只读存储器      初始化

这时心想会不会新发来的显卡有问题?由于手头上只有自己机子上用的PCI-E显卡,懒得将显卡拔下来。翻出一块前阵子有人送的PCI的显卡。你没看错,是PCI接口的显卡,耕宇的品牌,现在PCB上的焊点就象新的一样。插上主板上唯一的一个PCI插槽中,开机有画面显示,在显Logo处时按Del键有反应,但是屏幕的跳转后,显示全屏蓝色。只得放弃

BIOS清零放电这个肯定作过的,没用。各种郁闷加纠结啊。顺带说一句,这块显卡是有显示后,前面讲的那个瞬停第一次出现时显卡风扇下面有2个LED灯会亮起来,并不是一加电就亮的。之后不管有没有重启这2个灯一直亮着的。

注:
该主板特别之处,集成有一个电源开关钮,内部发红光;集成复位钮;有2个CMOS清零钮。还有个叫编号为SW4的切换钮,是当主BIOS芯片异常,按这个切换到备用BIOS芯片的。

补充内容 (2012-10-12 14:52):
问题已经解决,需要更新主板的BIOS程序。

网友:
再顺带说个事,自己用的正常的鑫帝PT093诊断卡插在PCI槽上,根本不会跑码的,就一直显示“----”。难道是主板集成的诊断功能会强制关闭独立的诊断卡?

还是新一代的主板不大支持老旧一点规格的诊断卡 ?

网友:
此pci不是原生的,所以不会跑码。你这个是ga的板,用集显进系统在线更新bios看看。反正也刷不死的。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 LZ 有福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按3楼scq330 大哥的话去更新下主板的BIOS程序吧,去技嘉网站上下载了在线更新的程序来,安装上。先是备份原来的BIOS文件,竟有8M大,乖乖,新技术这么耗代码的啊?
然后就是在线下载需要更新的BIOS文件,下载完成后通过确认刷写,刷写的过程也不怎么快,看来新技术并没有给BIOS这一块瘦身啊。

前面在网上瞎逛时,搜到一个叫“玩家堂”的论坛上,也有讲到V星的这款显卡和某些主板的兼容或者说是支持性不大发。其中一个贴子也讲到了,需要去更新主板的BIOS来获取最新的支持,但他们反应的情况是,这台主机的显卡插在这款主板上是点不亮的。

整个事情的过程可能是这样的,我给分析下。
一个月前电脑刚组装起来的时候,显卡和主板的BIOS文件并没有现在这么新,当时使用没什么问题。但是上个星期显卡烧掉,之后更换了一张新的显卡。这张新的显卡可能是新出厂的,上面的BIOS就比较新了,也许GPU也是新的。那么新的显卡插在这张稍微“老旧”点的主板上,就出现了兼容性的问题了,只不过这台机子没有点不亮,而是出现开机后在Logo处发呆罢了。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科技越来越先进了 竟然还有不兼容的情况 无语

网友:
以前遇到过技嘉主板和小影霸显卡搭配时,自检需要N久

网友:
唉!技嘉的显卡兼容性的确不咋的啊!科技应该再腾飞发展啊!

网友:
这台机子是V星的显卡和技嘉的主板

网友(2013-02-03):
是不是主板BIOS的设置问题,有时候小问题往往被忽略

网友(2013-03-07):
BIOS会出现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4-08-15):
楼主最后的解决办法值得推荐。如果在电脑各硬件设备无质量故障的前提下,可以考虑一下通过更新BIOS来提高主板的性能。

网友:
这配置1W多,不会吧  很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