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色线对地阻值只有60正常吗?

楼主(2012-10-11):
我有一块MSI- 7514 VER:1   开机几秒就会死机,澄色线对地阻值只有60正常吗?其他都有一两百

网友:
听刘坚强说有些主板对地是只有几十,我这块是不是算有些那一种?

网友:
不正常V星的主板好像不是,橙色3.3V主要供南桥  北桥   I/O  时钟IC   BIOS   声卡IC   开机几秒就掉电说明有芯片对地短路啊

网友:
正常的,本来就低

网友:
    有轻微短路吧

网友:
有点短路吧!低于90的都算短路喽!

网友:
严格说不正常,到是得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