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口的最大限制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2-10-11):
接USB HUB,一个键盘一个鼠标,一个笔记本小音箱,准备再接手机充电的。不知道时间长是否对笔记本有影响。

网友:
正常是500MA

网友:
不是限制电流,是USB口最高能提供的电流一般是500mA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我记得也是500MA。。。

网友:
原来是500毫安呀!一转5的分线就不能挂楼主的那些个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