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求85U03GH代换!

楼主(2012-10-11):
有块海尔T6的板,在电源入处的85U03GH烧黑色,此时无法找到原型号的,各位高手有没代换的呀???

网友:
听说是用N沟道的MOS管   找个0903 0603  0703 之类 的N管就可以,不知道是否能代,不敢试呀,PC板都烧成灰了……

网友:
pcb烧焦,估计内部短路了吧,这管子倒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