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一台长城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2-10-11):
遇一台长城显示器花屏!想要找驱动板程序!找到了去不能下载!郁闷!!!我有两块一样的驱动板换上正常!就是想把数据刷一下!求TSUM16AL-LF-1 驱动板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
论坛里有你需要的MCU 程序

网友:
亲,看MCU程序就好啦!

网友:
你自己把好的拆了读出来就好了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知道论坛里有!但是就是不能下载啊!拆下存储块放在编程器上不识别所以才找程序的!

网友:
知道论坛里有!但是就是不能下载啊!拆下存储块放在编程器上不识别所以才找程序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8684-1-1.html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8684-1-1.html

网友:
怎么动手啊!!!应该只有放在DVD上读取了!!!

网友(2013-01-30):
现在这个TSUM16AL-LF-1 驱动板程序在论坛上怎么没有啦?有的亲们可以上传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