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34wt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11):
LG194wt据机讲今天早晨开机,指示灯变成白色,拿来插上电源,指示灯基本可称为白色,蓝色灯和黄色灯都亮,看上去为白色,按开关机无任何反应。考虑可能主板坏了,拆机检查,电源无任何异常,确为主板故障。考虑从写程序,结果编程器写不了此板。试着碰了一下晶振,感觉晶振有异常,拆下来,晶振里有一脚可来回抽动,找个旧板拆下晶振换上,指示灯正常,按开机键正常开关。裸板上屏测试显示正常。上壳再开机,屏幕无显示,突然一股青烟飘上来,随即闻到糊味,赶紧拔掉电源。然后拆壳后开机,白屏了

网友:
换晶振也白屏?肯定是哪里插错了。

网友:
查看主板,发现屏供电管a1273烧了个泡,测试,已短路,立时傻眼,这件没有,想想不要把屏烧了,用测试板测试还好,屏完好。然后搜有没有代换的,网上提供代换管手里一个没有。忙到11:30让机主回家,当时拿不走了,回头再拿,后来左找右找,翻到一个a1015,一个a1013,先上a1013,上好,找个坏屏上屏测试,没屏供电出来,拆下a1013测试,烧短路了,虽然从未剪过脚,也不知道原来是好的是坏的,没办法上a1015,先测试是好的,上去,屏供电出来,上坏屏测试。屏供电只剩有有1v左右,怀疑不能代换,东找西找,在ups找到一a1028,焊上去,屏供电又出来,仗着胆子上本机屏,开机显示正常,上壳,测试10分钟,正常,给机主打电话来拿,机主明天早晨来取,等待取机中

网友:
很有冒险精神哦。

网友:
A1273        2A
A1013         1A,A1015         0.15,不能代换很正常。
最后换的型号真的是A1028吗?A1028块头很大啊

网友:
A1273貌似个头也不小 液晶里不常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