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显示器变白屏了,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2-10-11):
一开始是花屏,我换用通用的驱动板后部花屏了就是发暗,灯管亮度不大,(驱动板用的是5v的电压)然后我又接到12v上  把驱动板电压跳线也跳到12v位置  ,然后就悲剧了,最后通上点整个显示器就白屏了,是不是 屏的二级驱动芯片坏了

求帮助啊   急!

网友:
不明白你是如何接的电,但我猜测,屏电路可能烧掉了,或者小问题的话就是驱动板烧了。

网友:
要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很简单,只要刷个程序不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板肯定是挂了。至于屏,你阿弥陀佛吧。

网友:
我是用可调电源接的电

不用刷屏,这个机子有个原装的驱动板 是花屏   现在我接上 仍然白屏

网友:
你把驱动板上的屏供电跳线跳到12V把屏烧掉咯。

网友:
那还好修不啊

网友:
修不了了,亲

网友:
屏 电路烧了    仔细点 慢慢整

网友A:
先看看屏的5V保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屏的5V保险吧

屏还从来没修过  有图吗 5v保险什么样 啊

网友A:
顺着5V到屏的第一个原件就是 机器不一样 外观也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着5V到屏的第一个原件就是 机器不一样 外观也不相同

奥  先谢谢了

网友:
是在不行拍个图片 我给你画出来

网友:
同意13楼

今天发现一白屏是保险挂了

网友:
屏有可能挂了

网友:
12V加上屏上,不烧也烧了。

网友:
测一下驱动板有没有5V上屏去,在测一下屏的保险通不通,两样全好的话,屏电路坏的可能性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