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代2代内存有没有 VTT电压

楼主(2012-10-11):
1 代2代内存,有的话在哪些针脚
只看到三代的120   240 有VTT电压

网友A:
内存的VTT电压是负载供电,在内存插槽边上的排阻测量,一般有一个RT9173转换出来。

网友:
一般是内存供电电压的一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VTT电压是负载供电,在内存插槽边上的排阻测量,一般有一个RT9173转换出来。

内存插槽里面能查到吗?在哪个针脚

网友:
直接测量内存槽旁的排阻就行了啊

网友:
用假负载测就好了,不用记的

网友:
直接测排阻,或者用打值卡。

网友:
有的有排阻,有的是北桥发出来的。内存的电压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