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110上网本进系统滚动条处死机,不是通病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2-10-11):
今天接了个HP MINI110上网本,故障是进系统滚动条处死机,进PE也是一样死机,先排除外设,换了内存,硬盘故障依旧,心里估计那肯定是主板了,跟顾客说是主板问题,要放在这修,顾客走后,拆开散热片一看,inter945芯片组的,心想肯定是通病北桥虚焊了,于是上BGA加焊北桥,冷却后装上硬盘,进PE正常、于是装下系统,一切正常,心想应该OK了,装机,几分钟搞定,还在北桥上面加了个散热软胶垫,怕它热坏了,呵呵,哪知道,装好后开机故障依旧,心里木了,没装好?拆下了,还是进不了系统,难道没焊好?又加焊了一遍,这次肯定温度是够了的,光板接硬盘,再试,又正常了,再装上,又不行了,心里纳闷了,咋回事呢?在论坛里面没碰到一样的案例,心想难道跟卡LOGO一样,南桥坏了?无意中我拆了散热片,和无线网卡,因为这个机器无线网卡和散热片是有个公用的一个螺丝,用平时测板时用的散热片放在桥和CPU上,再开机,进系统了,不死机了,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破无线网卡捣的鬼,拆掉它,装机,一切正常,有时候不注意,经验也会引入误区啊,呵呵

网友:
无线网卡有问题卡死滚动条确实少见

网友:
碰到过无线网卡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今天我也接了一台 HP MINI 110的 看来你们大家的 资料 都说是摄像头的问题 我也就直接拆摄像头 故障解决 现在把摄像头接上了 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