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送修的HP CQ41 I3笔记本上电无显 掉件 二修 维修思路讲解

楼主(2012-10-11):
     今天接到一台HP CQ41的笔记本 故障表现为能开机不显示 这款机一般通病是显卡坏  但这次却是电路损坏 需要有正确的维修思路 首先拔掉电池 插上可调电源 发现可调电源用不了  由于HP有些笔记本要用到原装的才能开机 没办法 只有拆开机器检测了  拆开机器后取出主板 发现以前被修过  拆掉了两个芯片 主板有很多地方被加焊过 直接打电话跟客户说修不了了  这个客户客户也很着急 修不好他也挣不到钱 他说要我们尽力去修修 他相信我们 由于这个主板是I3的机器里面的  比较贵 换板就不划算了 这个客户也不老实  之前跟我们说没修过的  真的很聪明他

         首先从网上找来了电路图  开始维修了   然后用万用表测量所有单元电感阻值  发现无明显短路  由于他不支持可调电源修起来不方便  于是拿起HP原装电源修了 开机测试 发现CPU一点温度都没有  都没有工作  断电 然后用上示波器测了下内存数据线上的波形  发现一点一点反应都没有 随后又测了BIOS  第五脚也没有波形
随后测了第八脚 发现BIOS供电都没有 这个BIOS不参与上电 它的供电来自+3VS  系统主供电后续装换而来的  那就是开机后才有供电的 开机测试也没有 断电测了下对地阻值 发现对地只有7欧阻值了  明显短路了  看来故障点找到了  修起来就容易多了  然后用烧鸡法 烧了一分钟后 发现是键盘下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拆掉后阻值恢复到四百多欧了  正常了  再次通电测试 发现还是没电压  于是查+3VS 来源 从图可以看出他是从U29而来的
从主板上一看发现 U29都被别人拆了没装上去 找了个一样的N沟道的MOS管装上 发现旁边还有个U53的芯片被拆了没装上去
这个芯片是好像是PCI-E转换芯片拆了 没有什么影响  不影响不显示 找了个U29装上 再次通电测试  发现CPU有温度了 说明开始工作了  随后接屏测试 发现还是没有显示 发现网卡灯 不停在闪  断电后  查看网卡 发现有被焊过的痕迹 不要放过这个细节问题 直接将其拆除 再次接屏测试 久违的LOGO出来了
说明网卡也坏了  随后找了个补上了 进系统一切正常 维修业告一段落了 随后又用测了下BIOS第五脚有明显三次以上的波形 看来示波器也是我们有时候测量主板的工作情况 最准确的仪器     故障总结:以上故障本来是一个电容引起的 一个小小的故障引起的 被送到第一家不仅没修好 还把故障扩大 让我们浪费了时间  好在的是他没有做手脚 细节决定着成败 以前那家维修业应该知道是+3VS短路了  可没查到那个小小的电容 还把网卡误杀了 每天把修到的一些经典的东西与大家分享 修好机器让我有成就感  每天坚持发帖 从工作中体现到快乐 让大家共同进步
      选择大于努力  专业体现价值 技术创造财富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明晰,一个小小的电容差点把板的整废,一休哥伤不起呀!

网友:
什么时候我才能建立起这样的维修思路,,

网友:
是啊,看着你们清晰的思路真的羡慕啊,努力努力学习,希望楼主有好的维修案例多发点,与大家分享一下,让我这菜鸟多学习一下啊

网友:
问下BIOS第五角是什么角还有第二角是什么角

网友:
修板细心很重要呀

网友:
LZ的思路很清晰,但有一点不太明白,怎么一下子就去测BIOS供电

网友:
看来 烧鸡大法 运用得当 还是很犀利的

烤鸡打法一直都很靠谱~!

网友:
上电到多少啊

网友:
这像素 ,伤不起!!

网友:
不错,不过您这接手进应该是不加电吧,3VS都不出来的话

网友:
很给力,HP专用接头有卖的呀,建议楼主整一个

网友:
我曾经买过一个HP专用转接头,不是在所有的机子上都好使,还是很佩服楼主的功夫。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我学习了

网友:
很专业很专业的维修,学习了,并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楼主多发一些这样的好贴上来…………

网友:
上家拆件不装也很可耻,没图纸根本没法修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我今天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楼主厉害 值得我们小弟学习

网友:
高手自不必说!楼主修好机器桌面那个MM长的怎么样啊

网友:
不用可调电源我还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还好我们这里有专用头

网友:
每天读下你的贴子,向你学习!!

网友:
有时候烧鸡我都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烧,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烧!

网友:
经典的故障,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可以用可调电源的啊,现在那种头到处都是

网友:
为什么网卡坏也会引起不显呢

网友:
楼主的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楼主买个 HP 的 原装头吧

网友:
高手哦,最后还是把它搞定了,有波波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好经验 我现在I3都不会修

网友:
LZ很给力哈。。。

网友:
哎~!现在的动手脚的人太多了,甚至还夸大其词“说什么我这修 不好的别哪里的也修不好”

网友:
思路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是啊,看着你们清晰的思路真的羡慕啊,努力努力学习